[求助] 求助一复用的电流检测电路图详细解析

楼主(2015-01-04):
我在反向一个大纹波控制的DCDC Boost  其电感电流检测是一个复用的电路,但是奇怪的是没有电流电压转换器,希望大牛帮忙解答

整体电路

整体电路

检测上功率管电流的电路

检测上功率管电流的电路

检测下功率管电流的电路

检测下功率管电流的电路

左边是电流检测的整体电路(其需要全周期检测),中间是根据整体电路简化的上功率管的检测电路  右边是根据整体电路简化的下功率管的检测电路

问题是其如何实现电流检测的?我怎么觉得其更像是一个比较器。。。看过的电流检测的电路都是通过电流-电压转换器转化成电压的。

网友(2017-07-03):
楼主的这个专利我看过,感觉专利上的全周期电流采样电路上电流到电压的转换直接等效成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不太合适呀,是不是应该分析出上升电流和下降电流的流向,然后计算出响应的采样比例。现在正在分析这个模块,感觉从电流的角度分析起来好难,之前一直认为此电路不仅具有采样全周期电感电流的功能,还具有产生固定迟滞电流窗口的功能(因为整图时迟滞比较器的输出信号为全周期电感电流采样电路的一个关键控制信号),通过这个固定迟滞电流窗口来强制固定整体的电感电流纹波。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楼主能不能指导一下,感觉自己遇见瓶颈了。。。

网友(2022-05-12):
请问楼主理解这个电路了吗,可不可以分享一些资料

网友:
自己查了资料捋了一下。

网友A:
PMOS采样参考:
DC_DC转换器中电流采样电路的设计_裴杰
NMOS采样参考:
A_novel_current_mirror_sensing_based_current_balance_method_for_multi-phase_buck_DC-DC_converter  Xuetong Bai

N管采样M3和M4的栅电压和SW电压是正比例的,这个电压转电流可以采出来N管的电流。楼主图里面看作共栅极放大器,那得保证两个输入端电压相等的,那么电路应该还有个负反馈环路才对

网友(2023-08-10):
引用 网友A:
PMOS采样参考:
DC_DC转换器中电流采样电路的设计_裴杰
NMOS采样参考:

求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