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laker集成到IC5141中去?

楼主(2015-01-04):
是不是要在.cdsinit文件中load一下?没搞过这玩意,具体不会弄。
大神们帮一下忙,谢谢啦!

楼主:
这个谁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楼主能否具体告知为何如此操作,这是两个不同公司的相同功能软件,就好比你要把WPS集成到OFFICE里面,没有这个必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calibre 不也可以集成到ic5141中去,省的敲命令了。

网友:
一般是调出那个软件的安装说明,它会告诉你哪些变量需要定义目录,然后你照着你自己安装目录定义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路過學習

网友(2017-09-27):
回复 楼主:
.cdsinit里加入如下内容

;#######################################################################;#Laker Composer Interface##########
;############################
   if( getShellEnvVar("LAKER") then
       sprintf( path "%s/integration/Composer/menus/laker.il" getShellEnvVar("LAKER") )
      load( pat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