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做DRC多边形错误

楼主(2015-01-04):
用Dracula做DRC,圆形的PNP,直径符合设计规则(大于6),
但在非直径处(两条夹角小于90度的边)会报错(小于6),
应该怎么处理?

ACT2

ACT2

网友:
一般这种错误属于grid型错误。对多边形尤其如此。

网友:
最小直径6um的圆一定是会有该错误提示的,上华工艺的readme中明确指出这是属于true false,不属于error false。如果硬是不想看到这样的提示,可以修改command file中相关rule,将6um改为5u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这类圆形的错误数量很多,一些矩形宽度小于6的错误也混杂其中,并且他们属于同种规则,如果没办法区分这两种错误,我也许只能按上华所说,逐一检查每处错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排除这类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改command file中相关rule,将6um改为5.8um(印象中是减少0.2~0.3um的),容差0.2um,倘若直径小于<5.8um是会报错的,而等于6um的圆是不会报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我在规则要求6um的情况下,画直径为8um的圆,依然会存在数十个错误,我贴的图就是这种情况。图中的圆为直径8um的40边形,黄色区域两边夹角小于90度,距离小于6,所以报错;而右侧的一些边之间距离更小,但夹角大于90度,就不会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画圆,不要转换为多边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cadence的virtuoso里面的圆不都是多边形么,应该怎样画一个纯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直接用creat-->shape-->circl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画了个8um的纯圆,但DRC是自动将圆分割成多边形做检查,依然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际上上华提供的单元版图的圆去DRC也是会存在这个问题的,只要确定圆的直径大于等于6um就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上华对此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让用户自己去逐一检查每处错误,以判断是否需要修改。
看来我只能多花点精力去分辨了,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还是很有收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办法不错,我想我可以先将报错的圆的层改为没有尺寸要求的mark层,在做完DRC后再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