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外部补偿的LDO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楼主(2015-01-04):
thx~

网友:
不就是分压吗

网友:
不就是电阻并联形式与串联形式的分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公式成立的前提是不是不考虑误差放大器的PSRR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公式成立的前提是不是不考虑误差放大器的PSRR啊

网友:
补充一下,Zo=(Zco+ESR)//(R1+R2),Zo-reg=(Zo//rds)/Loopgain Zco,ESR分别是输出电容的阻抗和ESR电阻,R1,R2是分压电阻。
同问上面图的电阻等效,怎么理解?这样的等效合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看输出处电源到地的通路。前级电路以及反馈,同输出级的连接靠得是栅电容耦合,传过来的电源噪声信号已经被前级的PSR削弱到可以忽略了。

网友:
这个电路分析是片面的,根据线性叠加原理,此处只是考虑了buffer级的PSRR+,而同时EA输出阻抗决定了PSRR+和PSRR-
想要完全了解电路的PSRR,需要根据线性原理分离变量,再列公式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