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config_db求助

楼主(2015-01-04):
今天看了uvm_config_db中set的源代码set(uvm_component cntxt,string inst_name,string field_name,T value);里面的inst_name具体有什么用途?在一个testbench里,看到inst_name分别可以写成name,*,name+*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都代表什么?

网友:
用于指定搜索的层次路径

网友:
直接买一本《UVM 实战》书吧,里面说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你提及到的三种情况name指的是相对cntxt的绝对路径,不包含通配符,可以使用get_fullname得到绝对路径
第二种*通配符 是cntxt下的所有组件
第三种 就是第一种和第二种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