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内部做米勒补偿的LDO如何分析PSRR

楼主(2015-01-04):
rt,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方法,是只能画小信号图么thx~

网友:
建议看下Ka Nang Leung的Analysis of multistage amplifier-frequency compensation

网友:
这东西用处大吗,其实说直接点 我觉得就是增加LDO的增益和-3DB带宽就可以了,PSRR这东西推导出来的公式真的好使嘛?一直表示怀疑

网友:
類似two stage op

网友(2016-08-18):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