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通过,产生bitstream报错

楼主(2015-01-04):
用ISE 14.4建的工程,采用的Kintex-7芯片,综合和布局布线都通过了,产生bitstream的时候报了8个类似下面的错误:
   ERRORhysDesignRules:2066 - Component
   ddr_io_interface/ddr_iserdes/ca_iserdes[4].ISERDESE2_CA is configured for
   ISERDESE2. A routethru from the /ILOGIC_X1Y67/DDLY to /ILOGIC_X1Y67/O pins,
   configuring a second input path for the DDLY pin is in conflict with
   ISERDESE2 configuration.
问题是,那个DDLY pin压根就没有用到过,实在不知道错从何来?而且相同的单元调用了二十多个,用法都差不多,只有8个报了错,也不知道是为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求指点呀!非常感谢!
顺便问一下:PAR通过却不能产生bitstream的情况常见吗?一般是因为什么原因?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因为我给ISERDESE2的输入信号接了其它逻辑,导致布线资源不够用,就占用了DDLY的布线资源,然后就会报错
解决办法有两个,要么把逻辑移到ISERDESE2后面,要么把ISERDESE2的参数IOBDELAY设为“BOTH”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