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集成到Virtuoso中需要.snps_settings文件

楼主(2015-01-04):
将StarRC集成到Virtuoso中之后,点击StarRC->Parasitic Generation Cockpit,Virtuoso没有跳出配置界面,而是报错:
Loading Setting file
Loading settings from XXX/.snps_settings....
*Error* close: argument #1 should be an I/O port (type template = "p" ) -nil

网友(2015-10-14):
StarRC集成到Virtuoso中需要.snps_settings文件
I don't understand

网友:
没玩过, starxt+virtuoso能干啥,  通常不是caibre 、assura么

网友(2016-05-09):
同问,StarRC & Virtuoso integration 一般用于什么情况,解决什么问题呢

网友A(2020-08-13):
请问.snps_setting文件的位置在哪里?

网友B(2021-06-03):
引用 网友A:
请问.snps_setting文件的位置在哪里?

请问您知道.snps_settings这个文件在哪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Invalid RC_VI_SETTINGS_FILE "/.../.../.snps_settings", no settings loaded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知道.snps_settings这个文件在哪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Invalid RC_VI_SETTINGS_FILE "/.../ ...

你的解决了没?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