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snake path

楼主(2015-01-04):
网上搜到的资料:snake path指的是一个path从一个module开始,在hierarchy中遍历了很多module,最终又回到开始的这个module。这种path在DC的默认compile中是跨boundary不ungroup的,因此很难被优化。

想问下,必须回到起点的才是吗,那底下这个是不是呢?

网友:
我理解如果该路径穿过了某个hierachy 层次,但又没有在该hierachy模块内部终结(即组合逻辑穿入又穿出),对与这个模块来说就是snake pa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