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求指导啊!!!

楼主(2015-01-04):
verilog语言中怎么实现从0计数到255再计回到0,以此循环呢?
求大神提示啊 拜托拜托!!!

网友:
reg [7:0] data;
always@(negedge rst or posedge clk)
  if(!rst)
    data<=0;
  else data<=data+1;
计数到255不需要判定条件,因为8bit寄存器到255后再进位就恢复到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想先从0以步长1一直加到255,然后再以步长32一直减到0,这要怎么实现呢?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到底要哪样,一次说完行不行

网友:
加一个正向和负向的标志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g inc;
reg [7:0] c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inc <= 1'b1;
        cnt <= 8'b0;
    end
    else begin
        if (inc) begin
            cnt <= cnt + 8'h01;
            if (cnt == 8'hFF) begin
                inc <= 1'b0;
            end
        end
        else begin
            cnt <= cnt - 8'h20;
        end
    end
end
大体类似吧……从255每次减32无法减到0,以及也不知道减到最小以后还要怎么样,总之思路跟楼上说的一样,设个递增或递减的标志位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好好看看verilog基本语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