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关于匹配电路形式的选择

楼主(2015-01-04):
我想在陶瓷基板上用微带线设计一个匹配电路,一种方式是采用枝节型匹配,就是一段微带线并联一段微带开路短截线;另一种方式是采用两段不等宽的微带线串联。想问一下这两种匹配方式有无优劣之分?比如在带宽,所占版图面积方面。这两种匹配方式的适用场合有无分别?(个人感觉应该没有),请做过匹配电路的高手指教!谢谢另,我做的匹配负载阻抗可能比较小,只有1欧姆左右,匹配到50欧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匹配网络要搞得复杂一点,不然带宽很窄的,不妨两种匹配网络联合一下,这样对带宽有好处

网友:
两段不等的宽的transmission line会有discontinuity 会影响你的网络 宽带可以在smith chart上看画出你的匹配网络 完了看等Q线 Q越大 bandwidth越窄 强烈建议你做EM 仿真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匹配枝节越多,带宽会相应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微带的不连续性可以通过加渐变线削减,而且如果做EM仿真的话,不连续性会被计算在内的,个人感觉这点应该不能作为区分优劣的依据关于匹配网络的Q值,我知道在ADS的史密斯圆图工具上有等Q线,你输入一个值,会自动绘制相应的等Q线。
但问题是如何判断一个匹配网络的Q值是多少,我看过徐兴福那本讲ADS2008的书,但感觉上面讲的不是很靠谱,请具体指教!如果能给出参考资料就更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阶数相同的情况下比较这两者的优劣,有区别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电路在什么频率上啊 不连续可能会影响你的响应 还有感觉你这两种设计可能版图都很大 你把两种匹配都做出来不就一眼看明白了么 带宽 insertion loss 啥的 或者你把参数给的具体一点啊

网友:
PA用么?只有两段恐怕不够吧,Q值太高了。。。

楼主:
Ku频段,给PA用,目前用两段微带线做,仿真带宽大概400MHz,输出功率大于30W。输入输出匹配电路的尺寸大概都在4mm*2mm左右吧,不知道这个尺寸和带宽需要继续改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楼主的的项目略牛 小弟退下了,,,

网友:
   其实design基本取决于项目的要求… 达到要求 够用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