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CDL IMPORT时device map file的问题

楼主(2015-01-04):
按照网上的说法和cadence自带的transref.pdf这个参考文档,写了一个mapfile,导入之后发现电路中MOSFET的宽长都是最小值,应该是宽长都没有识别。我想问一下:propMap := w width l length
其中w和l是相当于关键字是默认的,width和length应该是跟我的PDK有关的。但问题是我就这样写,宽长还是没有识别出来。所以这个width和length的地方到底应该填什么?去哪里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我的帖子是否有帮助:
http://bbs.eetop.cn/thread-469052-1-1.html

楼主:
恩,其实搜百度的时候早就看过你的帖子了,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5-06-09):
IC61里面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又有点不一样,导出的schematic symbol上显示的是正确的尺寸数值,只有fw是最小尺寸, W是正确的。但 Q下MOS管属性,里面只有m值是对的,W,L都是最小尺寸。LVS的话,也可以过。请问楼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看了二楼的帖子,那个code只是把symbol显示的fw跟w一样是对的,但Q属性里面fw还是最小值。这个是怎么回事,折磨人呀

网友(2016-07-09):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CDL里只有一个W,而MOS管有total width、finger width、fingers,尝试了很多,但总是不对。麻烦指导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也可以参考2楼,希望你能解决~   我由于毕业工作了,具体情况实在记不得了

网友(2025-05-26):
请问一下,如果有两种nmos管子,譬如1.2V和3.3V,选择device map时,都选择nfet导入就会出现问题。这种情况,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