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教程里的VCO

楼主(2015-01-04):
sin波形应该怎么描述?这个手册里的例程不对么?

网友:
DC仿真有个电压限制,仿真器求出来的值太大了或者变化太大,它就认为出错了。应该看看你的激励信号,或者改下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我就给了个2V,一直不行。
VerilogA里输出正弦波的描述是sin(2*pi*idt(frequency))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Gain很大,freq很大,freq是个电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再问你俩问题
1:PFD里的鉴相范围有-pi~+pi和-2pi~+2pi两种,具体是指?

2:信道的概念怎么理解?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