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计数器工作正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5-01-04):
是这样的,我设计一个计数器,循环工作记4K为0再计4K这样一直这样下去,那么有什么方法验证他是不是工作正常的?

网友:
这种简单的电路没必要专门检测吧。
直接仿真看结果
或者把计数器最高位拉出来用示波器测频率

网友:
仿真、实测都可以啊

网友:
首先,要看看你所指的是什么样,什么级别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