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condition inclusion可以让某一层layout的default值为不显示吗

楼主(2015-01-05):
在做pcell的时候,用到condition inclusion的命令,比如指定参数TG,当TG=1时,layout出现SN层,TG=0时,layout不出现SN层。在layout中,是否有方法设定default情况就是不出SN层呢?就是我的pcell layout中不想出现SN层,只有在调用此pcell时,将参数TG设定成1时,才出现SN层?我现在实验的结果是pcell中要含有SN层,在调用的时候,才可以通过TG来选择SN层。求大神指点~~~

网友:
图形pcell自然要有相应的图形才能condition inclusion吧
你把TG默认值改0就好了
pcell中condition inclusion的图形,调用时条件为假时自然就不会含有这个图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TG默认值改0,是用CDF 改还是condition inclusion时有option可以改呢?谢谢啦~~~

网友(2019-12-18):
默认值是0的时候也有啊?

网友:
Pcell script里把 parameters define中 TG的初始值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