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ip chip封装 pad问题

楼主(2015-01-05):
菜鸟一枚,在做PMU的项目,我想问一下,flip chip封装可以共用pad吗?   因为LDO比较多,每个LDO都有一个VDD的pad,但是想让两个到三个LDO共用一个pin。
   那么,是不是如果用flip chip倒装封装的话,版图上三个LDO只能有一个VDD pad,这样出一个电源vdd pin?
    还是可以有三个VDD pad ,但是只出一个vdd的pin 呢?
    因为没有接触过flip chip的封装,请用过的前辈们给点建议!

网友A:
LDO 输入vdd可以share,不过要计算一下一个bump能承受多少curre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嗯   LDO还好,负载电流不大,两三个共用一个没问题!    谢谢了

WLCSP 有两种
一种直接凸块
一种上图的RDL重新分布结构,我们使用的就是这种,可以共用!
再次感谢你的解答,新年快乐!

网友(2020-08-21):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2-11-22):
引用 网友A:
LDO 输入vdd可以share,不过要计算一下一个bump能承受多少current

请问一下这个bump承受多少current应该参考什么资料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