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求大神帮看看啊! 编译没问题,但仿真有问题!

楼主(2015-01-05):
module zhen_jing(pi_clk,rst_n,cout);
input pi_clk;
input rst_n;
output reg[7:0]  cout;
reg [19:0]  div_cnt;
reg         clk_c;
reg         div_end;

parameter   d_size=19'd499999;

//分频
always@(posedge pi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div_cnt<=0;

clk_c<=0;
         end
      else
         begin
         if(div_cnt==d_size)
            begin
            clk_c<=~clk_c;
            div_cnt<=0;
            end
         else
         div_cnt<=div_cnt+1'b1;
         end

    end

//计数
always@(negedge clk_c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out<='d0;
      else if(div_end)
      begin
          cout<=cout+1'b1;
          if(cout==8'd255)
          div_end<=1'b0;
          else
          div_end<=1'b1;
      end
      else
      begin
          cout<=cout-'d51;
          if(cout==0)
          div_end<=1'b1;
          else
          div_end<=1'b0;
      end

endmodule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b_zhen_jing;
reg clk,clr,clk_r;
wire cout_c;

initial
  begin

            clk<=0;

            clr<=0;

     #30   clr<=1;
  end

always #10 clk<=~clk;

zhen_jing      zhen_jing_inst(
              .pi_clk(clk),
              .rst_n(clr),
              .clk_c(clk_r),
              .cout(cout_c)
);

endmodule

编译没问题,但仿真有问题,问题如下,求指导啊
** Error: (vsim-3389) D:/project/sim/tb_zhen_jing.v(21): Port 'clk_c' not found in the connected module (3rd connection).
#
#         Region: /tb_zhen_jing/zhen_jing_inst
# ** Fatal: (vsim-3365) D:/project/sim/tb_zhen_jing.v(21): Too many port connections. Expected 3, found 4.
#    Time: 0 ns  Iteration: 0  Instance: /tb_zhen_jing/zhen_jing_inst File: D:/project/design/zhen_jing.v
# FATAL ERROR while loading design
# Error loading design

网友:
端口多了。。

网友:
module zhen_jing(pi_clk,rst_n,cout);
input pi_clk;
input rst_n;
output reg[7:0]  cout;

zhen_jing      zhen_jing_inst(
              .pi_clk(clk),
              .rst_n(clr),
              .clk_c(clk_r),
              .cout(cout_c)
);

clk_c(clk_r), 这个不是端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端口为啥要调用。。。
    调用module的时候只能传递参数和port啊。。。把那一行删掉吧

网友:
The module of zhen_jingn dosen't has the clk_c port.
You removed the clk_c port form the testbe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