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学习calibre starxtract,请教

楼主(2015-01-05):
如图所示:
1.这个query.cal是要自己编写吗?
2.如果用图中那个界面形式的话,是直接把query.cal填入rulefile中吗?run LVS出来XRCT所需要的8个文件吗?
还是要具体怎么操作?
求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想知道上面2个文件怎么得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layer.mappings怎么得到?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map 应该界面里面有个map选项  可以自动map文件,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个界面我死按都不出来
不过我在foundry给的资料里找到一个,类似于这样是吧

楼主:
图片怎么不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