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局部可重构如何画多边形重构去?

楼主(2015-01-05):
用xilinx FPGA做可重构,目前模块编译能通过,使用资源66%,用PlanAhead进行可重构区域约束后,显示资源不够用,目前原因是重构区只能画矩形的,造成布局布线不好弄,请问一下做过类似项目的,这个区域有什么方法画成多边形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采用几个矩形区域一起当做可重构区,解决问题,避开使用较多的36kRAM资源块。

网友:
能不能还说说一下,项目是做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算是一个技术实现与验证,不太算一个项目。

网友:
请楼主能不能大概讲讲你做的东西,给我们这些小白也扫扫盲,多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我感觉啊,可重构就是根据不同情况对芯片的逻辑等资源进行复用,从重构上来看分静态重构和动态重构,对区域而言分全区重构和局部重构,方式上而言分本地重构和远程重构,实质就是FPGA可重构技术就是对FPGA的全部或者部分逻辑资源实现在系统的动态的功能变换,而且在重构时,非重构部分依然运行,其寄存器中的数据不会丢失,从而减少了重构系统的开销,提高了系统运行的效率。        具体可以参考百度百科《可重构计算》,网上搜索可重构会有很多的文献支持参考。
       下图是一个可重构布局布线的一个示意。

重构示意

重构示意

网友(2015-04-13):
请问楼主,用Xilinx FPGA 做可重构是什么意思?FPGA本身就是一个可重构系统,我不太理解,您能详细讲一下么?不胜感激

网友:
佩服,这项技术还是较难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你做的可重构的具体要求的什么?_? 为什么要可重构呢?用它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是小白,我不明白

网友:
什么意思,在FLASH中存有两套配置信息吗?启动重构后重新对指定区域布线?这么fash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xilinx FPGA 不是基于SRAM结构嘛,内部已经写好预制的位流码,正常情况下,如果更换逻辑需要把整个芯片都重新写一遍,进行局部重构可以在不掉电的情况下,对一定区域的位流码重新烧写,可保证不重构的部分也就是静态的数据与状态保持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看使用的FPGA芯片是否支持重构的功能,一个芯片逻辑资源是固定的,通过重构可以实现固定逻辑的复用,不用掉电,可以保证全局静态区的数据与状态得已保持,可用于在特定环境资源部允许的条件下在进行不同算法与逻辑的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做过几轮,用过FLASH,有一个总体的配置信息,还有4套局部的配置信息,不过我接手的时候已经换方案,FLASH重构时好像有局限,FLASH必须均分,以前做的之恩那个重构4种状态,现在用CF卡存储,理论上只要能编译过去,能存储无数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启动重构不是重新进行布局布线,也是提前编写好布局布线结果,生成烧写文件,不过可以局部更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FPGA内的局部重新加载下载文件,并且重新布线?

网友:
其实就是局部已经在flash里面放到几套下载文件,回头可以重新加载,但他只是局部更改,不更改的地方持续工作,不受局部重新加载的影响。是这个道理?

网友(2015-05-26):
楼主你可重构有没有在做动态重构。我最近也在做这方面东西,但是动态重构多个比特文件生成一个mcs文件时候总是programfailed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有一个基于Virtex6的动态重构例子,现在需要修改一些东西。将原来的管脚更换为其他的,菜鸟不懂,求大神指教

例子

楼主(2015-07-01):
回复 网友E:

    我邮箱xushuai_hit53@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个道理,分为静态区和动态区,静态去保持原有功能和信息不变,动态区根据配置文件的不同而执行不同逻辑,其中动态区可在线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做的也是动态重构,不过我是生成多个比特流文件,会有一个全局的文件,但是不存在把多个bit流文件合成一个文件的问题。

网友(2015-10-22):
回复 21# xushuai_hit53楼楼主,请问vivado可以进行可重构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