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版图电感连线寄生

楼主(2015-01-05):
交叉耦合LC-VCO  因为用了很多组电容阵列,所以电感和电容相连接的线很长。
连线单端大约300um长,宽度8um。

我的师兄告诉我这个电感可以取1pH/um长度。  但由于这个寄生是分布式的,所以不能简单的用长度乘以这个来计算,
同时连线也有电容存在。

因为calibre不能提取电感,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寄生电感的大小是否有经验公式可以计算?

网友:
问师兄啊

回复 楼主:

网友:
最好用电磁场仿真工具去提,momentum或者hfss或者EMX之类的

网友:
我用momentum仿真过,这个寄生电感大概是实际感值的10%。最后流片出来我5.5G的VCO测试结果是5.4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可能只能考虑说多留一点裕度了。 现在的计划是加上fib电容,如果出来频率过高就用fib去调整。  你的VCO调谐范围如何? 我现在做的DCO,用的阵列电容,总的寄生很大。

网友(2015-05-20):
回复 网友B:

   这个答案再靠谱不过了。

网友(2015-12-22):
回复 楼主:

确切的说没有什么经验公式,这个还得看工艺,推荐用HFSS仿真看看,可以用一个100um长的顶层金属走线仿真一下。

网友:
楼主,测试结果怎么样?仿真和测试结果一样么?有什么经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芯片还没有回来,在等。  等测试完会更新

网友:
坐等更新~
除了工艺库提供的电感之外没有用过其他的电感.工艺库要是提供的话就用,不提供的话就用Ring-Osc.
所以顺便学习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坐等更新,祝好运~~~

网友(2016-05-26):
大神们 我想请教下如何测量高频下电容产生的寄生电感?能否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不错,谢谢,

网友:
还有更新的信息么?

网友(2017-04-02):
楼主测试结果如何呢?影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