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中有删除 routing blockage的窗口吗?

楼主(2015-01-05):
encounter 中有删除 routing blockage的命令窗口吗?输入命令 “deleteRouteBlk -box 400 400 500 500  ”  写坐标太麻烦了。

另外有没有 把routing blockage转成 NET的方法啊?

谢谢!

楼主:
发现用命令也删除不了 blockage。 为什么?

网友:
Floorplan->Clear Floorplan另,不知你的需求是啥?是删掉全部blockage还是某个?坐标不是必要的参数,直接-all或-name就可以删了吧

网友:
补充下,直接选中blockage,然后敲Delete键也很方便,对应的命令请到*cmd里找

楼主:
谢谢zenoone! 问题解决了。

我看到别人以前的设计里面, 电源线上面还有同层的blockage。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必要,想删除它。

还有我修改了线后,线上经常会出现X,显示antenna violation, 这个我判断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怎么能不让它显示X呢?

网友:
打开 SpecialRoute Options 把 “DRC On” 关掉,
或者敲cmd “setSpecialRouteOption -drc_on 0”

楼主:
谢谢lespomme!
这样把所有DRC都关掉了吧? short错都不能看到了。
我只希望把antenna violation 伪错关掉。

另外请教下SpecialRoute Options 在窗口上是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