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IO Cell的PLL如何添加电源pad[已解决]

楼主(2015-01-05):
目前有一个PLL的IP想加入到当前的设计中,该PLL电源自带了IO cell,一共有6个电源pin,如下图:

前端例化该模块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几个pin,都接到了pll_*的signal变量上,综合后相应pin都变为logic 0. 这样例化是否有问题?

这6个pin中,VCC18A,VCC18D,GND18A,GND18D自带了IO cell, VCCK和GNDK则需要与power ring连起来

本人初学者,没有相关经验,所以想请教下大家,应该如何添加电源pad,并将其与相应IO Cell连接起来?
非常感谢!

网友:
就跟其他Hard macro一样,大多数netlist都不带power的,在PR记住接上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top中将pll的power pin引出,然后在pr中再连上可以么?pad的添加呢,我在pll IP的手册中看到

When integrating this PLL block into the chip layout, please place a short and wide metal line between the I/O cells and the bonding pad.

但我不是很清楚具体怎么操作,bonding pad也可以在encounter中添加么?
谢谢!

网友:
解决方案有很多。
1、从你的思路来看,在网表中连接到了逻辑0,那么在综合后输出时,需要从输出的网表中手动将对应的pin连接到对应的地,否则lvs会遇到麻烦。
2、那段英文的意思是让你电源线连的扎实一些。bonding pad也是要添加的。可以在布局时添加,也可以在最终gds上添加,取决于你的pad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top中将pll的power pin引出,然后在pr中再连上可以么?”当然可以
    “bonding pad也可以在encounter中添加么?” 能在PR解决的都在PR解决,为了ECO着想。PAD做成一个hard macro就好了,自己写个空的.lib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的解答!我先尝试下

网友(2021-06-27):
请问楼主的最终解决思路是什么呢,我们用的应该是同一个库,困扰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