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50M时钟下的一拍两个数据转换到同一时钟域300M时钟下一拍一个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01-05):
数据之前是在150M时钟下一拍出两个,之后需要转换到300M时钟一拍出一个。两个时钟是同一时钟域二分频关系。
求教大神们该怎样处理?

应该不需要用异步处理方法吧。。

网友:
如果是Xilinx FPGA,就调用ODDR模块

网友:
不需要特殊处理,需要注意RTL的写法,毕竟没有延迟信息,可能会造成前仿和后仿不一致

网友:
使用fifo会可靠些。如果在asic中,对时序收敛会简单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芯片内部的吧。

    这两个时钟是相关的,因此在约束文件内说清楚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