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DC综合后的时序报告

楼主(2015-01-05):
DC综合之后的时序报告,不知道如何修改 请各位大牛给点意见
Warning: Design 'cascade_top' contains 1 high-fanout nets.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ill be used for dela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these nets. (TIM-134)
Information: Updating design information... (UID-85)
Warning: Design 'cascade_top' contains 1 high-fanout nets.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ill be used for dela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these nets. (TIM-134)

****************************************
Report : timing
        -path full
        -delay max
        -max_paths 1
Design : cascade_top
Version: E-2010.12
Date   : Mon Jan  5 22:02:17 2015
****************************************

#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as used for high fanout net computations.

Operating Conditions: ss_1v62_125c   Library: ss_1v62_125c
Wire Load Model Mode: top

  Startpoint: clk_enable (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hcic_com/delay_pipeline_reg_0__49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n_clk2)
  Path Group: In_clk2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5850.00    585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5853.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1    5853.01 r
  clk_enable (in)                                         0.00    5853.01 r
  hcic_com/clk_enable (Hciccomp)                          0.00    5853.01 r
  hcic_com/U2006/Y (NAND2X3M)                             0.07    5853.08 f
  hcic_com/U3500/Y (CLKBUFX12M)                           0.17    5853.26 f
  hcic_com/U1455/Y (CLKBUFX20M)                           0.17    5853.43 f
  hcic_com/U275/Y (CLKBUFX24M)                            0.18    5853.61 f
  hcic_com/U1444/Y (CLKINVX16M)                           0.07    5853.68 r
  hcic_com/U2111/Y (NAND2X2M)                             0.07    5853.75 f
  hcic_com/U2105/Y (CLKBUFX4M)                            0.17    5853.92 f
  hcic_com/U5641/Y (INVX4M)                               0.07    5854.00 r
  hcic_com/U5643/Y (NAND2X2M)                             0.06    5854.06 f
  hcic_com/U2097/Y (CLKAND2X2M)                           0.19    5854.26 f
  hcic_com/U2093/Y (NAND2X2M)                             0.08    5854.33 r
  hcic_com/U5638/Y (AO22X2M)                              0.18    5854.51 r
  hcic_com/U67/Y (BUFX2M)                                 0.14    5854.66 r
  hcic_com/U75/Y (CLKINVX3M)                              0.07    5854.73 f
  hcic_com/U77/Y (NAND2X2M)                               0.08    5854.81 r
  hcic_com/U74/Y (CLKNAND2X2M)                            0.09    5854.90 f
  hcic_com/U4731/Y (INVXLM)                               0.07    5854.97 r
  hcic_com/delay_pipeline_reg_0__49_/D (DFFRQX4M)         0.00    5854.97 r
  data arrival time                                               5854.97

  clock In_clk2 (rise edge)                            6240.00    624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6243.00
  clock uncertainty                                      -0.50    6242.50
  hcic_com/delay_pipeline_reg_0__49_/CK (DFFRQX4M)        0.00    6242.50 r
  library setup time                                     -0.24    6242.26
  data required time                                              6242.26
  --------------------------------------------------------------------------
  data required time                                              6242.26
  data arrival time                                              -5854.97
  --------------------------------------------------------------------------
  slack (MET)                                                      387.29

  Startpoint: clk_enable (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half_band/delay_pipeline_reg_56__43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n_clk3)
  Path Group: In_clk3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12090.00   1209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12093.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1   12093.01 r
  clk_enable (in)                                         0.00   12093.01 r
  half_band/clk_enable (Hhb)                              0.00   12093.01 r
  half_band/U2989/Y (AND2X12M)                            0.15   12093.16 r
  half_band/U17072/Y (BUFX4M)                             0.14   12093.30 r
  half_band/U6653/Y (CLKBUFX24M)                          0.17   12093.47 r
  half_band/U4566/Y (INVX16M)                             0.06   12093.52 f
  half_band/U1549/Y (CLKBUFX20M)                          0.15   12093.68 f
  half_band/U2541/Y (INVX14M)                             0.07   12093.75 r
  half_band/U1948/Y (CLKBUFX32M)                          0.16   12093.92 r
  half_band/U1069/Y (INVX10M)                             0.05   12093.97 f
  half_band/U32243/Y (OR2X2M)                             0.18   12094.15 f
  half_band/U15087/Y (INVX2M)                             0.07   12094.22 r
  half_band/U34069/Y (INVX2M)                             0.05   12094.27 f
  half_band/U9643/Y (BUFX6M)                              0.15   12094.42 f
  half_band/U2770/Y (CLKBUFX40M)                          0.16   12094.58 f
  half_band/U31158/Y (OR2X4M)                             0.19   12094.77 f
  half_band/U9178/Y (BUFX8M)                              0.15   12094.92 f
  half_band/U26660/Y (OA22X2M)                            0.26   12095.18 f
  half_band/U26661/Y (INVXLM)                             0.08   12095.26 r
  half_band/U10947/Y (BUFX2M)                             0.13   12095.39 r
  half_band/U18607/Y (AO22X2M)                            0.18   12095.57 r
  half_band/U444/Y (BUFX2M)                               0.14   12095.71 r
  half_band/U641/Y (CLKINVX3M)                            0.07   12095.79 f
  half_band/U644/Y (NAND2X2M)                             0.08   12095.87 r
  half_band/U640/Y (NAND2X2M)                             0.07   12095.94 f
  half_band/U21315/Y (INVXLM)                             0.08   12096.02 r
  half_band/delay_pipeline_reg_56__43_/D (DFFRHQX1M)      0.00   12096.02 r
  data arrival time                                              12096.02

  clock In_clk3 (rise edge)                           12480.00   1248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12483.00
  clock uncertainty                                      -0.50   12482.50
  half_band/delay_pipeline_reg_56__43_/CK (DFFRHQX1M)     0.00   12482.50 r
  library setup time                                     -0.20   12482.30
  data required time                                             12482.30
  --------------------------------------------------------------------------
  data required time                                             12482.30
  data arrival time                                              -12096.02
  --------------------------------------------------------------------------
  slack (MET)                                                      386.28

  Startpoint: U1/count_3_reg_4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U1/count_3_reg_2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Path Group: cl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3.00
  U1/count_3_reg_4_/CK (DFFRHQX8M)         0.00       3.00 r
  U1/count_3_reg_4_/Q (DFFRHQX8M)          0.28       3.28 f
  U1/U50/Y (CLKBUFX32M)                  302.83 #   306.12 f
  U1/U73/Y (OAI2B1X1M)                     0.24 #   306.36 f
  U1/U31/Y (DLY1X1M)                       0.34     306.70 f
  U1/U39/Y (INVXLM)                        0.08     306.78 r
  U1/U30/Y (BUFX2M)                        0.14     306.92 r
  U1/U37/Y (BUFX2M)                        0.14     307.06 r
  U1/U52/Y (NAND2X2M)                      0.07     307.13 f
  U1/U36/Y (CLKNAND2X2M)                   0.06     307.19 r
  U1/U44/Y (AND2X2M)                       0.15     307.34 r
  U1/count_3_reg_2_/D (DFFRQX2M)           0.00     307.34 r
  data arrival time                                 307.34

  clock clk (rise edge)                  390.00     39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393.00
  clock uncertainty                       -0.50     392.50
  U1/count_3_reg_2_/CK (DFFRQX2M)          0.00     392.50 r
  library setup time                      -0.25     392.25
  data required time                                392.25
  -----------------------------------------------------------
  data required time                                392.25
  data arrival time                                -307.34
  -----------------------------------------------------------
  slack (MET)                                        84.91

1

****************************************
Report : timing
        -path full
        -delay min
        -max_paths 1
Design : cascade_top
Version: E-2010.12
Date   : Mon Jan  5 22:08:13 2015
****************************************

#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as used for high fanout net computations.

Operating Conditions: ff_1v98_m40c   Library: ff_1v98_m40c
Wire Load Model Mode: top

  Startpoint: clk_enable (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hcic_com/IN_PROCESS_cur_count_reg_0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n_clk2)
  Path Group: In_clk2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6240.00    624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6243.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1    6243.01 r
  clk_enable (in)                                         0.00    6243.01 r
  hcic_com/clk_enable (Hciccomp)                          0.00    6243.01 r
  hcic_com/U106/Y (OA21X2M)                               0.07    6243.08 r
  hcic_com/U107/Y (INVXLM)                                0.02    6243.10 f
  hcic_com/IN_PROCESS_cur_count_reg_0_/D (DFFRQX2M)       0.00    6243.10 f
  data arrival time                                               6243.10

  clock In_clk2 (rise edge)                            6240.00    624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6243.00
  clock uncertainty                                       0.50    6243.50
  hcic_com/IN_PROCESS_cur_count_reg_0_/CK (DFFRQX2M)      0.00    6243.50 r
  library hold time                                       0.02    6243.52
  data required time                                              6243.52
  --------------------------------------------------------------------------
  data required time                                              6243.52
  data arrival time                                              -6243.10
  --------------------------------------------------------------------------
  slack (VIOLATED)                                                  -0.42

  Startpoint: clk_enable (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half_band/IN_PROCESS_cur_count_reg_0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In_clk3)
  Path Group: In_clk3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12480.00   1248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12483.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1   12483.01 f
  clk_enable (in)                                         0.00   12483.01 f
  half_band/clk_enable (Hhb)                              0.00   12483.01 f
  half_band/U21206/Y (OA21X2M)                            0.12   12483.12 f
  half_band/IN_PROCESS_cur_count_reg_0_/D (DFFSX4M)       0.00   12483.12 f
  data arrival time                                              12483.12

  clock In_clk3 (rise edge)                           12480.00   1248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12483.00
  clock uncertainty                                       0.50   12483.50
  half_band/IN_PROCESS_cur_count_reg_0_/CK (DFFSX4M)      0.00   12483.50 r
  library hold time                                       0.02   12483.52
  data required time                                             12483.52
  --------------------------------------------------------------------------
  data required time                                             12483.52
  data arrival time                                              -12483.12
  --------------------------------------------------------------------------
  slack (VIOLATED)                                                  -0.39

  Startpoint: clk_enable (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cic_filter_delay0_reg_1__6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Path Group: clk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3.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1       3.01 f
  clk_enable (in)                                         0.00       3.01 f
  U886/Y (NAND2X6M)                                       0.03       3.04 r
  U2896/Y (OAI2BB1X2M)                                    0.02       3.06 f
  cic_filter_delay0_reg_1__6_/D (DFFRQX4M)                0.00       3.06 f
  data arrival time                                                  3.06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3.00
  clock uncertainty                                       0.50       3.50
  cic_filter_delay0_reg_1__6_/CK (DFFRQX4M)               0.00       3.50 r
  library hold time                                       0.02       3.52
  data required time                                                 3.52
  --------------------------------------------------------------------------
  data required time                                                 3.52
  data arrival time                                                 -3.06
  --------------------------------------------------------------------------
  slack (VIOLATED)                                                  -0.46

网友:
Hold 的不用管,pr做的。

楼主:
还想问下这个clk(rise edge)很大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
set_max_fanout
buf太多了,时钟还是约束成理想的吧。现在setup都满足了啊,hold,违就违呗,现在看时序意义不大,
rise edge是起点,上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