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导出gds怎么屏蔽不想要的一些layer层次?求详细解答,谢谢啦

楼主(2015-01-06):
如题目,在layout中有一些不想要的layer层次,怎么在导出gds时候将它屏蔽掉?在laker的export设置中,能详细讲解一下,谢谢啦

网友:
virtuoso可以改map,laker没用过

网友:
在Stream out的時候手動填Layer Map file(默认是不填的),把不要的层不要写进File里面。

网友:
增加一个map文件。导出只想导出的层次即可。

网友:
stream out 時候,弄一個map file 即可。map file中拿掉你不想要的layer就好。

网友:
樓上正解
可用 mapping file
也可 export 選項 用勾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