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完icc用calibre做lvs报错,求助!!

楼主(2015-01-06):
icc中检查lvs没有报错,导出网表.v用v2lvs转成spice网表后,在calibre中做lvs报很多nets和instance的错。
我版图在calibre下的drc已经通过了,加入了std_cel_filler。

急切期盼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可能的原因:不同的线名称用大小写区分。ICC可以区分,calibre不区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calibre区分大小写后lvs错误少了很多,只有filler的instance的错了,见图。
求教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呀?感激不尽!

网友:
icc输出的netlist有physical only cell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成了不带metal的filler cell,已经通过了。多谢!

网友(2018-04-23):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样设置calibre区分大小写呢?

网友:
修改lvs rule文件,去找CASE_SENSITIVITY或者SOURCE CASE YES字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