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es12.20-irun 能仿真verilogA 么?

楼主(2015-01-06):
我们现在想做数模混合的仿真,数字这边的rtl 是verilog写的,                                       testbench是systemverilog写的,
                                       模拟的模型是VerilogA写的。
不知道我能不能直接用ies12.20-irun把verilog、systemverilog、VerilogA都加进去做数模混合仿真?!
如果不行的话应该怎么做? 谢谢

网友:
加入-ams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模拟模型是.va的,不是.vams;
如果我把va改成vams,编译不过的,报一些语法错误;
如果我改成vams后在编译前加个   -ams,直接报错说“-ams跟-sv不能一起使用”,因为我有sv的testbench!

网友:
// Resistor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res(p,n);
inout p,n;
electrical p,n;
parameter real r=0 from [0:inf);

analog
    V(p,n) <+ r*I(p,n);

endmodule

irun -ams file.ams

网友:
Unfortunately AMS and SystemVerilog have common keywords such as 'logic'
        which cannot be resolved by context.  For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software, the -ams and -sv flag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能分布编译,或用verilog做t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妹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ams的模型可以在sv里被例化调用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