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和场效应管的阻抗和导纳随输入功率和频率的变化

楼主(2015-01-06):
请问二极管和场效应管的阻抗和导纳随输入功率和频率的变化,用ADS的史密斯原图怎么看啊
一般二极管和场效应管的pdf文档里都会给出阻抗和导纳随输入功率和频率的变化(史密斯圆图),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
阻抗和导纳随频率的变化就是S參數的S22(RI格式)或是S11, 至於要得到阻抗和导纳随输入功率的变化, 那就要用到Harmonic balance 加上parameter sweep, 一個sweep input power, 一個sweep 頻率, 然後以smith chat 顯示S22(S11)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的方法是用S参数计算输入输出阻抗吗?这种方法应该只适用于小信号吧,如果扫描输入功率的话,不能简单地视为小信号吧。如果用负载牵引的话貌似只能在固定频点,固定输入功率下仿真,不知道楼上对大信号条件下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求指教

网友:
我想你誤會我說的意思, 我說的S22(S11)是指模擬完後的結果用smith chart看S22(S11)就可以得到阻抗
harmonic balance 無法模擬S參數的model, 你只能喂它spice model, 至於大信號模擬其實是要看元件廠商
所提供的spice model有沒有支援

另外只要你會單點(頻率或功率) load pull模擬, 要做多點模擬就很容易只要加上parameter sweep就行了, 你可以參考agilent資料在後面幾頁就有提到
http://www.keysight.com/upload/cmc_upload/All/Agilent_Maury_Seminar_5Dec13.pdf

网友(2015-04-10):
二极管的datasheet里面会给出测试的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