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管的S端通过电阻连接到PAD上,问:S端是否要做ESD处理

楼主(2015-01-06):
NMOS管的源端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PAD上,问:源端是否要做esd处理,为什么?

网友:
觉得是要的!

网友:
看电阻size,足够大可以不要
看pad,不是bonding pad可以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回答很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5-02-26):
回复 楼主:

有了200欧电阻,而且是nmos,不需要SAB ESD。你的PAD应该接了W>400U的NMOS做snap-back保护,或者直接diode保护。

网友:
電阻夠大就不用,看PAD接的電壓和電流。

网友:
我认为这个电阻就是专门放在PAD到MOS的通路上提高ESD耐受的……所以我觉得MOS不用做ESD,但是这个电阻需要注意接PAD一端的孔足够多。或者说,如果发现PAD直接接到MOS的DRAIN端,有两个选择,要么MOS做ESD,要么给MOS这端加个电阻保护。个人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很少遇到线接到非bonding pad上。

网友:
个人认为是需要的,不要为了省一点面积,导致ESD效果很差,要是你电阻没做好,ESD会非常差

网友:
同意6楼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做snak-back保护呢?

网友:
个人觉得除了bonding pad以外,probe pad也是需要ESD保护的,另外,200欧的电阻说法不是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