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求大神指导啊 !!!

楼主(2015-01-06):
file:///C:\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815090504\Image\C2C\15{(2@CM83F@BPL6SU]WJEE.png我现在是用FPGA控制DAC输出双极性的锯齿波 DAC的时序图是这样file:///C:\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815090504\Image\C2C\15{(2@CM83F@BPL6SU]WJEE.pngfile:///C:\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815090504\Image\C2C\CV`ZYRU%OBOPOOAT5[)$C3P.pngfile:///C:\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815090504\Image\C2C\CV`ZYRU%OBOPOOAT5[)$C3P.png

那DAC延时时序代码要怎么写呢?

网友:
试试:
使用一个时钟信号,要求周期T大于任何一个时序要求,即(T>Tsu) & (T>Th) & (T>Tw)
使用时钟驱动产生DAC接口信号。
因为你的数据一定是时钟驱动的,所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试试 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中tw为50ns,tsu为45ns
我时序可不可以这样写呢?

这里的时序我分为add2拉低、WR拉低和赋值、WR拉高、add2拉高4个阶段。
always@(posedge adc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next<=state1;
       add2<=2'b11;
       wr<=1'b1;
       end
       else
       case(next)
         state1:
         begin
         add2<=2'b00;
         next<=state2;
         end
         state2:
         begin
         wr<=1'b0;
         data_dac<=cout;
         next<=state3;
         end
         state3:
         begin
         wr<=1'b1;
         next<=state4;
         end
         state4:
         begin
         add2<=2'b00;
         next<=state4;
         end
       endcase
    end

  其中adc_clk周期为0.0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