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的电流怎么看?

楼主(2015-01-06):
我是做数字后端的,今天模拟那边问数字电路的电流大概是多少,在做后端的时候好像没关注过这个,
想问问论坛里,有人知道怎么在数字后端看数字电流吗?有个大概也行啊,感激不尽!

网友:
数字后端不是能报power吗,电压你不是知道吗,这不就有电流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我真是犯傻了,之前没遇到过,所以以为有什么报告可以直接给出电流值呢,
还想问下,不好意思我是个新手,这个power报告是在后端哪个阶段产生的,综合还是P&R的时候,什么命令能给出power报告呀?
我记得我学习过程中,看到的报告都是关于时序还有面积以及器件数量的,没见到过有关power的报告,还请您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你对power值的精确程度了,综合/PR每个阶段都可以报,很多工具也可以报,但精确度不同,比较靠谱点的方法是使用PR的网表+SPEF+vcd(前端仿真的波形)。一般工具都支持report_power的,跟你报面积report_area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好的,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