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SD讨论

楼主(2015-01-06):
用作ESD的GGNMOS管加大drain端孔到gate的距离对于提高ESD作用大吗?各位大虾们在设计中是否有这样用过呢?

网友:
有ESD rule吧?但是,若距离过大的话,寄生电阻会增大,不利于寄生管子快速导通吧。增大源漏区域面积和接触孔个数,有利于雪崩的快速发生,这对ESD是有利的。

网友:
不太懂,不过感觉这个变化对于开启电压应该没有影响,但是是否有可能改变沟道电流密度而提高ESD器件的性能比如EM之类的

网友:
加大距离是有效果的,而且还要减少contact数量,让drain 端和source端的contact错开
这是为了让esd电流均匀,一旦有一点被esd打坏,整个都fail
ggnmos并不是主要靠表面沟道泄放,而是靠snapback后的寄生BJT作为放电通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让drain 端和source端的contact错开”这个倒是没关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