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纯问一下,5M时钟有必要做时序优化么

楼主(2015-01-06):
目前一个工作频率只有5M的板卡,时钟是另外一块板卡的FPGA输入的。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改点东西就不正常了。难道我要做时序约束?

网友:
改点东西是指改什么东西呢?  会不会是输入时钟不稳定呢

网友:
至少保证时钟路径的干净,没有别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