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片8寸的wafer上能够生产多少颗芯片,按一颗芯片的size为1200umX1200um不含切割道

楼主(2015-01-06):
一直对一片wafer上生产多少颗芯片的计算方法不大明白,哪位大侠能给一个比较明了的计算公式哇?不胜感激!!!!8寸的wafer,按一颗芯片的size为1200umX1200um不含切割道(切割道的宽度为80um)来计算的话.

网友:
简单的估计差不多1万颗吧,不对的话,请牛人指正!

回复 楼主:

网友:
还得考虑芯片的die size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算很简单,8寸wafer的半径r大约是100mm,假设去掉边缘3mm的无效die,半径r按照97mm计算,芯片大小是1.2*1.2平方毫米,假设划片道是60um,那么一个die的面积A是1.26*1.26平方毫米,一片wafer上的芯片数量N=pi*r*r/A=3.14*97*97/(1.26*1.26)=18609

   以上估算没有考虑良率,假设良率是98%,那么N*0.98就是最终得到的有效芯片数量。

网友:
就是简单的数学运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