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做layout时s键拉伸功能失灵

楼主(2015-01-06):
移动功能还可以用,拉伸功能不能用了,哪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看看bindkey設定 是否正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那个的原因吧,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可能是我碰到什么别的键把拉伸功能锁了?

网友:
看windons下是不是有什么软件(比如有道字典等)的快捷键与其冲突了!

网友:
换个键盘。

网友:
关掉重开,呵呵```

网友B:
按s前选中了图形的话就是移动,没选中任何图形的话就是拉伸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B:
按s前选中了图形的话就是移动,没选中任何图形的话就是拉伸

你说的对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貌似是cadence的bug,只能重启

网友:
你得描述清楚,闪退是cadence的bug,如果只是s键拉着松了的话,多半是你键盘的问题。I guess

网友:
如果是用的远程服务器也有可能是网络波动的问题。

网友(2020-10-21):
有没有可能是键盘键大小写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快捷键的问题,看一下是不是在电路界面选中了什么东西,取消一下,然后再回版图界面看能不能拉伸了

网友(2022-06-22):
引用 网友B:
按s前选中了图形的话就是移动,没选中任何图形的话就是拉伸

网友(2023-11-20):
我觉得是大小写问题,我经常就是不小心按到大写了没切回

网友:
才发现是15年的老帖子

网友:
有没有开选边 按F4再试试

网友(2025-07-15):
引用 网友B:
按s前选中了图形的话就是移动,没选中任何图形的话就是拉伸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