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与SIWAVE中损耗角正切随频率变化怎么设置?

楼主(2015-01-06):
仿真时介质在不同频率下对应的损耗角正切是不同的,而HFSS中编辑材料时损耗角是不变的,怎样设置才能随频率变化?

网友:
你们一路幸苦了   谢谢

网友:
HFSS中对材料进行设置的时候,在下方可以选择“set frequency dependency”,具体的模式选择可以自行进行,根据你的情况,我觉得可以选择“multipole debye model input”这一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