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13和HFSS15能安装在同一台机器吗?

楼主(2015-01-06):
RT   HFSS13和HFSS15能安装在同一台机器吗?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哦。应该可以吧 IAR不同版本都可以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

网友:
可以得,这个可行

网友:
可以  我的办公室电脑就13 跟15 在一起

网友: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我曾经同时安装过11和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