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调整差分输入摆幅

楼主(2015-01-06):
综合课程设计做的是一个全差分两级运放电路,要求差分输出摆幅大于2.2V,但我这测出来是这样的,请大家指点下是什么问题呀。十分感谢

电路图

电路图

上面这是电路图,下面是差分输出摆幅的测量图。

网友:
Vdsat(MC5)+VGS(MC1)<Vout2<Vdd-VGS(MC7)+Vth(MC1)
Vdsat(MC6)+VGS(MC4)<Vout1<Vdd-VGS(MC7)+Vth(MC4)
查查操作点以上提及的几个值。

网友:
共模反馈都没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vdd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