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赛灵思DDR3控制器默认是随机读写吧?(一会读一会写)

楼主(2015-01-07):
我现在想顺序读写(先写满再读),我想问下大神们是不是要改控制器?还是只要写接口时序就行?

网友:
控制器不用改,读写都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
怎么写是用户控制的,控制器按照用户的设计去读写

网友:
随机读写,你是看仿真初始阶段的波形得到这个结论的吧? 初始阶段是DDR控制器的初始化,有读写操作。不过初始化完成后,Xilinx  DDR3控制器有个周期性读的操作,读的是一个固定地址。除了这两个,其余读写操作是用户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