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的静态时序分析与Encounter的静态时序分析区别 提问

楼主(2015-01-07):
后端设计的时候,通常在Encounter pr结束后还要将网表导入到PT中再进行静态时序分析,不知道为什么?Encounter的时序修复不是已经通过了吗?这两种工具的分析有什么不同吗?
再有,设计中插入扫描链的时候会有多个时序约束文件sdc,正常模式的和scan-chain模式的,怎么样将两种分析合并成一个?导出一个通用的SDF文件用于后仿真?

网友:
工具不同,算法不同,一般以PT为准。通常情况下,PNR时用的SDC文件是简版,而STA时,会添加额外的约束,比如常见的多路时钟设计
用于后仿真的SDC文件,跟扫描链的是两码事,首先你要清除插入扫描链的目的是什么,而后仿真的目的又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具不同,算法不同,一般以PT为准。通常情况下,PNR时用的SDC文件是简版,而STA时,会添加额外的约束,比如常见的多路时钟设计
用于后仿真的SDC文件,跟扫描链的是两码事,首先你要清除插入扫描链的目的是什么,而后仿真的目的又是什么”

谢谢你的回答,关于算法不同:时间上的算法也无非是——单元延迟和线延迟,涉及的量也无非是R,C,L这些难道还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关于约束,其实我们用的SDC都是同一个。

用于后仿真的是SDF文件,扫描连和非扫描连分别对应了不同的sdc,其实主要是case的不同,也就是(通过端口选择):一个是测试模式,一个是正常模式。在不同case下生成的sdf会不同?

网友:
pt是signoff的工具,比edi icc 更加准确

网友:
pt 号称signoff,和ets类似,

sdf一般就以func sdf为准了, 测试的模式下没啥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个工具当然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了........这又不是一个公式搞定的事。

网友(2016-06-03):
PT分析的更加严格,可作为signoff的依据。

网友(2018-01-19):
回复 网友C:

请问版主,什么是func sdf?另外请问 测试模式下没啥看的怎么理解?

网友:
再顶一下,请问各位大神,到底为什么还要用PT 验证一下时序分析,难道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的更严格和所谓的signoff?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常情况下,PNR时用的SDC文件是简版,而STA时,会添加额外的约束,比如常见的多路时钟设计

1.PNR时用的SDC文件是简版?
我发现PT是可以和PNR用同样的SDC啊?不存在简化不简化。
2.多路时钟设计
指的是什么?

网友(2019-01-21):
PT 要作为signoff 级别的分析工具 前提是喂给他的spef文件时signoff级别的 才行
不然也是和EDI一样的 postroute   只有startRC 或QRC提取的spef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