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添加add instance无法显示cell 和view

楼主(2015-01-07):
cadence的schematic中添加元件,在add instance窗口中cell和view中的所有内容都不能显示了,但是输入cell和view可以显示,是什么原因?要怎样才能恢复?谢谢各位了

网友:
看看你的cds.lib文件,看看你启动的cadence是否在当前目录?这个应该很好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已经弄好了,在add instance中filter中不写东西就好了,谢谢你了

网友(2018-05-18):
那add instance后,显示instance里面的内容的快捷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