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一个500fF电容的电容 是做成一个22u*22u的?还是4个11u*11u的?

楼主(2015-01-07):
一个500fF电容的电容 是做成一个22u*22u的?还是2行2列4个11u*11u的?如果做成2行2列的,把四个电容正端,负端分别相连就可以?

网友:
如果面积允许,做成分散的好吧,每个电容都单独连接。这样电容整体上电荷分布更加均匀些吧,个人猜测。其实你这个面积不算大,画一个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需要做成绝对值,那么一个画就成

网友:
如果是需要做成绝对值,那么一个画就成。

网友:
不需要匹配的话,做成一个好,减少走线寄生同时误差小

网友:
做成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