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compiler的power pin问题。

楼主(2015-01-07):
默认的power pin都在M1,有没有办法把power pin移到M2?试了在tdf文件中指定VDD,VSS的位置和metal层数,似乎没有效果。

网友:
这个是standard cell的版图决定的吧?除非你的follow pin 本身就不是M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怎么察看库里指定的power pin在那个层阿?是在lib文件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版主。

   版主的意思是说可以利用milkyway的FRAMVIEW来观察cell的VDD和VSS在哪一层?

   我的case是一个包含了大量cell的design,整个design的power pin可以通过via来连接power rail和power ring, 所以是否有可能把整个design的power pin放到M2?(默认是放到M1)本人icc 新手,还请指教。

网友:
你说的是preroute_standard_cells吧, 如果stdcell本身只有m1 rails,则icc没有直接的命令可以做
m2 follow pins , 只能写别的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