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钟门控的问题

楼主(2015-01-07):
时钟门控也就是一个寄存器+一个与门的形式。寄存器采用时钟下降沿触发。
请问在CTS的时候,这个寄存器的时钟端有必要指定成not stop pin吗?

个人觉得不用指定阿,毕竟我是想将时钟通过组合逻辑过去,寄存器只是输出一个势能信号而已,只要保证与门上不存在setup和hold违例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我看synopsys的一个讲解时钟门控的文档里面说需要指定成not stop pin?难道我理解错了?请指教

网友:
一般icg 是不需要的,因为已经集成到一个cell里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离散型的是不是就需要指定non stop pin了?

网友:
不记得了,现在这年头还有几个用离散icg的啊

网友:
当然需要,不然离散icg里的latch的E端就是stop pin,clock怎么传递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门控比较多怎么办?需要一个个找出来再指定non stop pin,另外为了控制latch和and在一起 还需要create bound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以现在大家都用集成的ICG啊。

网友(2015-02-26):
1. 离散的gating还是采用latch 加 与门, 触发器加与门有glitch
2.离散的gating其实不需要指定的,clock通过与门后产生gating-clock,clock能自动穿过组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