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宽电源电压范围芯片使用和设计问题

楼主(2015-01-07):
求助,弱弱的问一个基础的芯片宽电源电压问题
按教科书理解,为使芯片工作在理想状态,电源电压和偏置应该使各个管子/器件工作指定的工作区,而电源rail to rail的之间串接的器件总是有限的,那么电源电压应该在一个相对较窄的范围内,最好是一个固定值。

而实际的芯片通常都不是这样的,不仅有单电源、双电源、正负电源供电之分,电源供电范围也较大。以经典运放LM324为例,单电源电压范围3V到32V。
那么这么宽的电源电压,对器件电性各参数有什么影响?
在设计宽电源电压的电路芯片时,在电路结构、器件参数选择时需要有什么考虑?
在哪些条件下,还需要在电源上增加电压转换和稳压模块设计?

谢谢。

网友:
可能里边分别有几个运放,检测到电源电压后打开相应运放

网友:
内部有稳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