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2012 ERC

楼主(2015-01-07):
calibre 跑完lvs后 erc result 是过的,但是有一个ERC Pathchk Poygons Database  : Check ERC PATHCHK GROUND && POWER NOFLOAT      CHECK ERC PATHCHK !LABELED NOFLOAT 有好多错,大概1000多,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求助

网友:
是否表述错误 Check ERC PATHCHK GROUND && POWER NOFLOA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致是这个意思,可能有误。应该是没有接到power 或者ground的net都会报,可以忽略

网友:
那个应该只是检查power&gnd接得是否可靠,点亮后会看得很清楚,个人观点

网友:
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知道可以忽略,只是奇怪怎么产生的

网友:
我认为pathcheck算是一警告。通常也查不出什么,就算有错,也是电路本身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电路上什么样的问题会产生这种erc的e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D:
calibre的手册中说的比较清楚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下面红色圈标记的线就属于 !GROUND && POWER NOFLOAT 。在MOS管中,Gate和D S之间PATH是不通的,D和S之间是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对的,实践中 moscap大都会报这种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