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velope仿真

楼主(2015-01-07):
envelope仿真是否是pss的升级版,是否可以替代pss的功能?

网友: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有不同的用途,envelope 可以仿真调制信号,而pss不能,但PSS能仿真如P1db, IP3, Gain, noise, SP等,看看手册吧

网友:
envelope似乎是HB的升级版吧

网友A:
也不是,HB 更像是PSS的升级版,但使用上还是稍有差异,如都可以仿P1dB, IP3, Noise等,但PSS更适合处理强非线性,HB更适合处理中弱非线性,以及最小频率间隔与射频相差比较大的场合,更具体可以看手册,还有疑问可以讨论

网友:
Cadence的pss和ADS的HB完全是两个路数。。。Cadence的HB是后来才有的
更确切的说,确定已知频率的,比如mixer/pa,更适合用HB;不知道频率需要估算的,比如vco/pll,更适合用pss。

也不是,HB 更像是PSS的升级版,但使用上还是稍有差异,如都可以仿P1dB, IP3, Noise等,但PSS更适合处理 ...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