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导出失败,无提示

楼主(2015-01-07):
对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原理图导出CDL做LVS用,设置好导出选项后,ICFB中显示
    “Initializing Simulation Environment”
    “Done”
    “Running CDL Out in Background”
    “Process CDL Out Translation”
    随后就弹出窗口提示Job failed,没有别的说明信息,不知道该怎么定位问题。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网友(2015-11-17):
使用32bit设置!!!

网友(2016-01-11):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是因为电路模块太大了吗?改的是cadence软件的设置吗?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之前的问题解决了吗?采用的是2楼的建议?

网友:
无法定位的问题解决了,使用任意方式打开si.log就可以看具体的报错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错误显示在log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
是的,之前不知道,找来找去不知道是什么错了,对cadence软件还是不熟悉,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实在不行只能啃厚厚的Cadence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一次导出失败,解决方法是 查看.log文件,发现有一个cell的schematic view check save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关键是之前的具体错误以为不显示,没去.log文件里查看

网友(2018-05-05):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用任意方式打开si.log文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打开了

网友(2018-06-06):
已经定位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
一般要在.log文件里边看到error信息的,基本上都是那个cell改了,没有存上,check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