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FPGA下载方式有哪几种

楼主(2015-01-07):
FPGA下载方式有哪几种?

网友:
楼主发好多贴啊,你还不如好好找个手册看一下。

网友:
就是啊,百度一下一大堆

网友:
FPGA器件有三类配置下载方式:主动配置方式(AS)和被动配置方式(PS)和最常用的(JTAG)配置方式。
主动串行(AS)
    由FPGA器件引导配置操作过程,它控制着外部存储器和初始化过程,EPCS系列.如EPCS1,EPCS4配置器件专供AS模式,目前只支持 Stratix II 和Cyclone系列。使用Altera串行配置器件来完成。Cyclone器件处于主动地位,配置器件处于从属地位。配置数据通过DATA0引脚送入 FPGA。配置数据被同步在DCLK输入上,1个时钟周期传送1位数据。AS配置器件是一种非易失性、基于flash存储器的存储器。
被动串行(PS):
    PS(被动串行)则由外部计算机或控制器控制配置过程。所有altera FPGA都支持这种配置模式。通过altera 的下载电缆、加强型配置器件(EPC16,EPC8,EPC4)等配置器件或智能主机(如微处理器和CPLD)来完成,在PS配置期间,配置数据从外部储存部件(这些存储器可以是altera配置器件或单板上的其他flash器件),通过DATA0引脚送入FPGA。配置数据在DCLK上升沿锁存,1个时钟周期传送1位数据。FPP(快速被动并行):该配置模式只有在stratix系列和APEX II中支持;PPA(被动并行异步):该配置模式在stratix 系列、APEX II、APEX 20K、mercury、ACEX 1K和FLEX 10K中支持;PPS(被动并行同步):这种模式只有一些较老的器件支持,APEX II、APEX 20K、mercury、ACEX 1K和FLEX 10K。PSA(被动串行异步):只有在FLEX 6000器件中支持。是使用最多的一种配置方式。
JTAG配置方式:
   JTAG接口是一个业界标准,主要用于芯片测试等功能,使用IEEE Std 1149.1联合边界扫描接口引脚,支持JAM STAPL标准,可以使用Altera下载电缆或主控器来完成。
   JTAG接口是一个业界标准接口,主要用于芯片测试等功能。altera FPGA基本上都可以支持JTAG命令来配置FPGA的方式,而且JTAG配置方式比其他任何方式优先级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