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df文件指定pin spacing问题

楼主(2015-01-07):
在tdf文件中使用如下命令指定pin spacing,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 name {**} -layers {**} -width 0.1 -depth 0.1 -side 1 -order 1 -pin_spacing 1
但是得到的gds文件里所有的pin不是严格按照1的间隔,有的是1.3, 1.4。。。。请问这是pin_spacing设置的问题么?

网友:
snap 打开了么, 关闭snap
set_object_snap_type -enabled false ;# snap off is better ,

楼主:
看了一下pin_spacing的说明,是指定最小间隔的,这意思是可以比pin_spacing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本意是想让pin的间隔固定,而不是时大时小。请教有什么别的办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的建议设了,但还是那样,版图上呈现的是variable pin spacing。
   觉得默认的floorplan option应该是evenly placed pins,但实际却不是,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c 的pin会有一个最小的space 如果小于这个space他就会 重新摆,而不按照你写的去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设置了-pin_spacing 1。按道理minimum spacing 就是1 wire track,且均匀分布。但实际版图上,pin 间隔非常不一致。
不过也可能是你说的问题,尝试一下再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pin的最小space大概是1点几